[求助] 小信号题,求助

楼主(2023-08-27):
各位大佬,这个题要求算零点,我的想法是利用小信号模型,但是怎么越算越复杂,搞得我都懵了,求助大佬的详细解体过程和讲解

网友:
B?
求零点,因此vout=0,rds那条线就不用看了,必无电流;
所以有gm1*V1=(Vin-0)/(Rs+1/sCm),其中V1=(Vin/(Rs+1/sCm)),
带入联立方程,得到gm=sCm,s=gm/Cm;
这是我的想法,可以一起探讨一下

网友:
芯原笔试题,其实拉扎维书上有的。

网友:
H(s)=-{[gm1*gs+(gm1-gs)*c*s]/[s*c*(gs+gds)+gs*gds]}
num=0,====>s=-gm1gs/((gm1-gs)*c)≈-gs/c
D

网友:
一眼芯原笔试题

网友:
Razavi-P165有详细推导

网友:
对电容CM两端列KCL联立方程算传函,只看分子等于零就是gm1-scm=0,选B

网友:
H(s)=[(1-gm/sCm)/(Rs+1/sCm)] / [(1+gmRs)/(Rs+1/sCm)+1/ro+1/Rd];
fzero=gm/Cm;
选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