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同步控制DCDC电感续流与闩锁效应问题求解

楼主(2023-08-27):
如图所示是同步控制DCDC的功率级部分,通过低边MOS管的寄生二极管进行续流,但是我在学习的过程中有个疑问,在进行续流时,寄生二极管导通不就很容易产生闩锁效应吗,这个是确实存在的问题还是我理解有误?
如果续流就会产生闩锁效应,那么要怎么进行解决,通过加guardring进行隔离吗?但是感觉还是很容易会发生闩锁。拜托各位大佬指点一下,不胜感激。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elecfans.com/d/1976653.html
可以看看这个

感谢您的回复,我看了您发的链接,我对开关管的寄生二极管结构是了解的,主要还是比较困惑,利用开关管的寄生二极管进行续流不是会很容易发生闩锁效应吗,这个要怎么解决?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回复,我看了您发的链接,我对开关管的寄生二极管结构是了解的,主要还是比较困惑,利用开关管的 ...

一个本质是二极管,一个是两个三极管引起的正反馈。你可以再仔细看看闩锁效应再对比一下上面的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本质是二极管,一个是两个三极管引起的正反馈。你可以再仔细看看闩锁效应再对比一下上面的链接。 ...

是我理解错了,寄生二极管另一端是连接到NMOS的漏端,而闩锁效应寄生的NPN管发射极是连接到NMOS的源端,这两个确实没有关系,感谢您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