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隙二阶补偿的IPTAT2产生问题

楼主(2023-08-27):
我现在在复现这个电路,为什么我的所有管子都工作在亚阈值,而不是论文里面的p管工作在饱和区。

还有个问题是,限制这个电路的电流大小是哪个管子呢,求教,谢谢
工艺是28nm,VDD=2.5V,目前p管宽长比2/1um,n管5/1u

网友A:
你把那个负反馈环路M4放在中间这个PTAT还成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那个负反馈环路M4放在中间这个PTAT还成立吗

你的意思是M4和M1换位置?

网友B:
原图是ΔVgs/R形成的PTAT电流,R用MN4做的。电流大小等于ΔVgs/R。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图是ΔVgs/R形成的PTAT电流,R用MN4做的。电流大小等于ΔVgs/R。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图是ΔVgs/R形成的PTAT电流,R用MN4做的。电流大小等于ΔVgs/R。

这个是论文里的推导,这个M4的导通电阻怎么是线性区的公式,还有就是为什么PMOS也是亚阈值区呢,论文里是饱和区,这样我整个电路的电流就很小(我刚刚贴了一个论文的推导,不知道有没有发出来)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是论文里的推导,这个M4的导通电阻怎么是线性区的公式,还有就是为什么PMOS也是亚阈值区呢,论文里是 ...

MN4那对管W/L小一点,倒比

楼主:
引用 网友B:
MN4那对管W/L小一点,倒比

现在的宽长比,电流就18p,还是特别小,我感觉我现在就是monkey,不知道咋调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的宽长比,电流就18p,还是特别小,我感觉我现在就是monkey,不知道咋调
...

M4放错位置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M4和M1换位置?

当然 原理上你这样连接就错了

网友:
你再把自己的电路和书上这个电路对比一下就会发现一个问题,你搭错了

网友:
你N管工作在亚阈值区,说明电流很小,想让p管工作在饱和区,你的W/L自然要小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