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R ADC 电容阵列版图布局

楼主(2023-08-27):
小弟最近再绘制SAR ADC的版图,后仿发现谐波很高,分析是CDAC失配的引起的问题。 看了一圈硕士博士论文,好像后仿的SFDR都比较有限。

我做的是10bit SAR ,纯二进制电容阵列,smic180工艺,mim电容(4μ*4μ),量化噪声低频能压制到100dB以下(噪声整形)。
想问问大佬们,纯二进制CDAC,不考虑工艺mismatch,就纯靠版图布局,有无可能把谐波压制到100dB的水平呢?
如果能的话请分享一下布局思路,不行的话俺就老老实实去学习校准的知识了。。。

网友A:
1. 版图后仿是不包含mismatch的,后仿SFDR变差很多是建立时间、或其它寄生RC的问题;
2. 纯版图谐波抑制别说100dB了,就是80dB也非常难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版图后仿是不包含mismatch的,后仿SFDR变差很多是建立时间、或其它寄生RC的问题;
2. 纯版图谐波抑制别 ...

感谢大佬回复!
我感觉我这个就是寄生RC影响了二进制电容的权重从而引入了严重的非线性;建立时间我给的比较充分应该可以排除,瞬态上能看到上极板波形稳定。

另外您说的80dB是不考虑mismatch的后仿结果嘛,还是指测试结果,目前我想先整个好看点的后仿结果出来..

网友B:
老哥,你SAR CDAC布局是同质心布局,还是左右对称布局,这两个哪个好些,同质心布局虽说对称性要好,但是布线比较复杂,而且线路寄生也不小,有点纠结选哪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哥,你SAR CDAC布局是同质心布局,还是左右对称布局,这两个哪个好些,同质心布局虽说对称性要好,但是布 ...

我用的左右对称,效果不太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左右对称,效果不太好..

好吧,谢谢

网友:
高BIT位的电容拆成小电容,layout上打散摆放,与低BIT电容一起尽量摆放均匀、随机化,如果时序宽裕再上DEM

网友:
cdac,对称,走线寄生电容匹配。多个化成矩形平起来

网友(2024-02-27):
引用 楼主:
我用的左右对称,效果不太好..

我用的smic180nm工艺,8位MIM电容DAC,4um*4um共质心排列,也是版图寄生造成了失码,准备换成碗DAC再试一下,走线太难

网友(2024-11-06):
楼主,想问下你的SAR ADC是全差分结构吗

网友C(2025-08-01):
引用 网友B:
老哥,你SAR CDAC布局是同质心布局,还是左右对称布局,这两个哪个好些,同质心布局虽说对称性要好,但是布 ...

前辈,您当时最后使用的是什么结构?共质心布局还是对称布局,我目前这个电容阵列采用的是共质心布局,不走线的话13bitADC后仿完ENOB还能达到11.9bits,但是一旦在电容阵列内部进行走线,ENOB降的只有5.9bits,DRC和LVS都过了,不知道是不是电容问题,用的mom电容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前辈,您当时最后使用的是什么结构?共质心布局还是对称布局,我目前这个电容阵列采用的是共质心布局,不 ...

对称的,没用共质心,看你走线寄生和电容阵列的大小了,后仿电容还会有寄生,会引入gain error ,你可以试试不提走线寄生看看结果,确定是不是走线寄生引起的还是其他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称的,没用共质心,看你走线寄生和电容阵列的大小了,后仿电容还会有寄生,会引入gain error ,你可以 ...

请问一下,不提走线寄生是什么意思?只提取R+C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