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617 工具 如何打PIN

楼主(2023-08-27):
各位大牛,layout版图中如何给一个cell打PIN。例如我将cell打散后还可以打PIN么。

网友:
可以,打pin这个是单独的操作,与其他无关联性

网友:
問的是自動打pin?

楼主:
请问打pin一般是用label就可以吗,那create pin 又有什么作用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打pin一般是用label就可以吗,那create pin 又有什么作用呢。

看你习惯拉,lvs是认label的,create pin 会生成pin的小方块,有xl关系,方便连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