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在hlmc40工艺下n25_ckt,na25_ckt两者的区别

楼主(2023-08-27):
经过查阅其版图使用的层数,发现na25_ckt其比n25_ckt只是多了一层表示层NTFET;多出这一层会让两个物理结构相同的管子有什么区别吗?

请各位大神指点。

网友A:
n25  =2.5v nmos
na25  = native m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n25  =2.5v nmos
na25  = native mos

标准答案了,NTFET只是不让打PWELL,也就是管子直接做在P-SUB上,NATIVE MOS;

PS:PWELL是不需要画的,是GDS给到FAB后,根据版图做逻辑运算产生的;NTFET的作用就是不让产生PWELL。

楼主:
引用 网友A:
n25  =2.5v nmos
na25  = native mos

OK,解决了,学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