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ipcBeginProcess()运行calibre -drc -lvs命令批量跑lvs问题

楼主(2023-08-28):
请问大佬们:用下面的代码加foreach 循环跑多个cell的drc lvs但是好像因为第一个没有执行完就执行第二个导致第一个cell的lvs 没有跑出来,这个要怎么解决?
procedure(RunDRCCB(RunsetDir)
      prog((cid1)
          cid1=ipcBeginProcess(strcat("calibre -gui -drc -runset " RunsetDir -batch))
return(t)
)
)

procedure(RunLVSCB(RunsetDir)
      prog((cid1)
          cid1=ipcBeginProcess(strcat("calibre -gui -lvs -runset " RunsetDir -batch))
return(t)
)
)

网友A:
加下ipcwait的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下ipcwait的函数

在RunDRCCB() RunLVSCB里面加的话会因为ipcwait()导致它一直wait,不能执行完一个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下ipcwait的函数

是不是ipcwait()等待的时间到了之后不管有没有执行完都会终止?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不是ipcwait()等待的时间到了之后不管有没有执行完都会终止?

不会

网友B(2024-06-14):
有个已经验证过的解决办法,把开RVE写进beginprocess的callback里

网友(2024-08-27):
引用 网友B:
有个已经验证过的解决办法,把开RVE写进beginprocess的callback里

太赞了!

网友(2024-11-20):
可以自己集成一个csh或者tcl脚本,在linux中用脚本批量跑lvs,dr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