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大家有空看下这个比较器不

楼主(2023-08-28):
这个负反馈怎么理解啊,怎么计算出负反馈系数是β3的

网友:
就是比M3 管;M6管 谁大,M3大于M6管,负反馈,反之 正反馈

网友A:
An=-gm1/gm3, Ap=gm1/gm6;(F≈1/A)
====>|Fn|=gm3/gm1;|Fp|=gm6/gm1
|Fp|/|Fn|=gm6/gm3=β6/β3

网友:
迟滞区间也是可以求出来的,参考一下allen的第八章

楼主:
引用 网友A:
An=-gm1/gm3, Ap=gm1/gm6;(F≈1/A)
====>|Fn|=gm3/gm1;|Fp|=gm6/gm1
|Fp|/|Fn|=gm6/gm3=β6/β3

为什么Ap=gm1/gm6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An=-gm1/gm3, Ap=gm1/gm6;(F≈1/A)
====>|Fn|=gm3/gm1;|Fp|=gm6/gm1
|Fp|/|Fn|=gm6/gm3=β6/β3

嗷,我懂了,您算的An和Ap是开环增益吧,怎么能用开环增益取倒来求β呢?β等于闭环增益的倒数啊,求教,感谢大佬

网友:
那个应该算是闭环增益吧

网友:
楼上说的很清楚了,楼主要知道书上的β不是你说的反馈系数就是mos管的电流公式里的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