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2与ICCplacement阶段对比问题

楼主(2023-08-28):
为什么相同的floorplan,用ICC与ICC2跑place——opt,ICC2会报错,错误是因为面积利用率满了,但是相同情况下ICC的面积还有很多余量。请问这种情况该如何调整ICC2的application的设定啊?

网友A:
看一下俩个的max tran和max cap等设置是否一致,还是sdc是否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俩个的max tran和max cap等设置是否一致,还是sdc是否一致

两个DRC的参数设置都是一致的 环境、SDC也是相同的。因为ICC2在placement阶段会考虑时钟树相关的东西也就是clock——aware这个打开了。但是关上clock——aware还是会利用率超过100%,按道理ICC2的利用率应该比ICC做得更好才对。还有什么application与这个有关么?

网友B:
你在place_opt 前有先執行  remove_buffer_trees -all 嗎, 通常DC合出來的netlist會有很多不必要存在或尺寸不合理的buffer / inverter pair 只要不是 dont touch, 在 ICC2 習慣上會先拿掉, 不然 ICC2 default 不會優先優化他們, 導致 ICC2 在 placement階段發現面積放不下.
要改app option的話, 試試看把 area 相關的 effort 調成 high.

楼主(2023-11-02):
引用 网友B:
你在place_opt 前有先執行  remove_buffer_trees -all 嗎, 通常DC合出來的netlist會有很多不必要存在或尺寸 ...

我发现是因为ICC2在placement阶段优化了很多原来网表里面的逻辑,就是用很多相同的逻辑门替代了原来的逻辑门,但是这样反而会导致ICC2的面积在placement阶段暴增。同样的网表在ICC中placement阶段几乎很少改变替换逻辑门只是通过插一些BUFFER来修timing,想问一下这是什么原因,或者在ICC2中有没有设定可以减少对逻辑门的替换和优化?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发现是因为ICC2在placement阶段优化了很多原来网表里面的逻辑,就是用很多相同的逻辑门替代了原来的逻 ...

换innovus

网友:
get_app_option *restructu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