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cl脚本中双冒号开头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3-08-28):
tcl脚本中双冒号开头是什么意思?

楼主:
在ICC2中打这个命令显示不存在

网友A:
在Tcl脚本中,双冒号(:开头表示命名空间(namespace)的引用符号。命名空间是一种将变量、过程和命令组织在一起的机制,以避免命名冲突和提高代码的可读性和可维护性。在Tcl中,双冒号(:用于引用全局命名空间中的命令和变量,例如:

set ::myVar "Hello World"
puts $::myVar
在这个例子中,::myVar是全局命名空间中的变量,puts命令用于输出该变量的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Tcl脚本中,双冒号(:开头表示命名空间(namespace)的引用符号。命名空间是一种将变量、过程和命令组织在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