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MOS图像传感器中的ss adc斜坡发生器的选择以及电流舵dac设计的一些问题

楼主(2023-08-28):
各位论坛的大佬们,上午好。本人研二,刚接触研究方向,做的是CIS中的ss adc,阅读了各类文献,发现斜坡发生器基本分为电阻型、电容型、电流舵、积分型这四种。想问问各位大佬哪一种目前的应用更主流一些。我目前做了个8位的分段电流舵,二进制和温度计4+4,但是每隔16个台阶会产生一个大小为2~4LSB向下的毛刺。想请教各位大佬如何解决。望各位大佬不吝赐教,非常感谢!

网友A:
像是binary和themory的控制信号间的时序偏差引起的?如果是可以加buffer调整

网友B:
切换时的毛刺不会影响你的adc吧,比较器比较的时候在台阶平稳时比较,不在有毛刺的时间比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切换时的毛刺不会影响你的adc吧,比较器比较的时候在台阶平稳时比较,不在有毛刺的时间比较 ...

您说的对,我看到有篇硕士论文是这么说的:“值得注意的是,在信号中存在毛刺现象,这是因为用二进制码控制开关阵列,异步计数器输出数字码变化时刻不同步导致的。然而这种毛刺现象并不会对比较器输出造成影响,这是因为毛刺存在时间十分短暂,不足以比较器做出反应,即使比较器输出因为毛刺而产生轻微变化,也会被后续反相器整形掉。”我现在加了个单位增益缓冲器,毛刺已得到明显的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像是binary和themory的控制信号间的时序偏差引起的?如果是可以加buffer调整

您说的对,我目前加了个buffer,毛刺已明显减少。感谢您的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切换时的毛刺不会影响你的adc吧,比较器比较的时候在台阶平稳时比较,不在有毛刺的时间比较 ...

应该是这样。我看到有篇文章是这么说的:“值得注意的是,在信号中存在毛刺现象,这是因为用二进制码控制开关阵列,异步计数器输出数字码变化时刻不同步导致的。然而这种毛刺现象并不会对比较器输出造成影响,这是因为毛刺存在时间十分短暂,不足以比较器做出反应,即使比较器输出因为毛刺而产生轻微变化,也会被后续反相器整形掉,如图 5.3 所示。”
我目前已加了个buffer,改进效果十分显著。感谢您的回答。

网友:
加个大电容

楼主:
感谢您的回复,但如果是输出端的话,本来的负载电容就已经比较大了(约4pf)。

网友C(2024-04-05):
楼主你好,我最近也在学ss adc,纯小白,目前卡在斜坡发生器这部分,找不到特别详细的讲解资料,第一次跟着b站仿真R-2R DAC也没搞出来,楼主有没有资料可以分享一下呢,如果可以的话,实在太感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好,我最近也在学ss adc,纯小白,目前卡在斜坡发生器这部分,找不到特别详细的讲解资料,第一次 ...

硕士论文就可以,我都是根据硕士论文搭的电路。可以专门去看做DAC的论文,这样会更详细一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硕士论文就可以,我都是根据硕士论文搭的电路。可以专门去看做DAC的论文,这样会更详细一些。
...

好的,非常感谢!!!

网友(2024-06-18):
引用 楼主:
硕士论文就可以,我都是根据硕士论文搭的电路。可以专门去看做DAC的论文,这样会更详细一些。
...

可以留个Q讨论一下DAC吗最近也在做电流舵DAC,Q1605326164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切换时的毛刺不会影响你的adc吧,比较器比较的时候在台阶平稳时比较,不在有毛刺的时间比较 ...

单斜ramp出来应该没有阶梯,被LPF过滤成一根斜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