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oute 完后怎么修改port

楼主(2023-08-28):
新人求助,如题,在route 后做fm验证时,发现多了几个port,原因后来更新网表后,还是吃的原来的def,导致pin没有同步更新,现在该怎么操作呢?

可不可以将现在的IO导出后,删掉多出的这几个port,然后再load 进去,重新写出网表再做fm

网友:
重跑一遍pr呗,也可以直接起db把port弄进去再写个网表

网友:
要是项目规模不大就手动删除那几个port,保存一个fp文件,删除文件中关于routing的信息,只保关于位置这些物理信息,重新rout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