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差分对匹配哪种好?

楼主(2023-08-28):
前辈们,请问图中差分对的匹配哪种好呢?通常采用哪种方式?

网友:
就图中两个方案来说的话,常规频正常工艺大概是左好于右

网友:
最终还是面积决定。

网友A:
就用右边那种吧;
X/Y都是共质心的,看到的边也是一样,各种LDE估计都差不多;
layout更简单,寄生更小;

网友:
左优于右。

网友:
个人理解,左边这种摆放如果是2*2的画法,要实现全部共质心的话,应该是上排左边ABBA右边BAAB下排左边BAAB右边ABBA。
如果是只放两排2*1,则是上排ABBAABBA下排BAABBAAB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用右边那种吧;
X/Y都是共质心的,看到的边也是一样,各种LDE估计都差不多;
layout更简单,寄生更小; ...

佬,这个画法是在那类模块里适用

网友:
左边低频,右边高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