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ix antenna violation

楼主(2023-08-28):
icc工具如何去自动去修antenna 违例?
在route流程时一般是读入有关antenna的规则文件,然后用命令:
set_route_zrt_detail_option -antenna true -antenna_fixing_preference use_diodes -antenna_on_iteration 19 -check_patchable_drc_from_fixed_shapes true -insert_diodes_during_routing true -diode_libcell_name antenna 进行相关设置
一般在routing的时候antenna违例会修改得差不多,然后在calibre check DRC时会有少数违例
但是目前routing完antenna违例有几百个感觉工具就没有去做任何修改,这种会是因为什么造成的?应该从哪方面下手去调查原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desinty 多少???

58%有空间插入antenna cells

网友:
引用 楼主:
58%有空间插入antenna cells

一个没有加?

网友:
这个一般在chip finish 阶段会做优化,在这些配置完是否有执行route_zrt_detail -incremental true?如果执行了没效果,把违例的net抓出来,手动插diode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