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N阱有部分凸起,有必要把N阱拉平吗

楼主(2023-08-28):
N阱合并可以减少N阱侧壁和sub产生的PN结大小,进而减少sub中的噪声信号从PN结耦合到模块内部的几率。但是N阱有部分凸起,有必要把N阱拉平吗?N阱拉平的话,侧壁和SUB的PN结大小不变,反而N阱底部和sub产生的PN结会变大

楼主:
还是说不拉平N阱的话,这个地方就是薄弱点,容易漏电?

网友:
蹲个大佬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说不拉平N阱的话,这个地方就是薄弱点,容易漏电?

请教一下怎么去理解这个薄弱点???怎样会漏电啊?

网友A:
强迫症看到就想拉平,那问题来了下面器件结构自己突出来的还是因为布局导致导致的

网友:
N阱小凸起部分漏电以前见过
照emmi有亮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强迫症看到就想拉平,那问题来了下面器件结构自己突出来的还是因为布局导致导致的 ...

可能是某个管子的尺寸稍微大一点导致的突出,我之前都是拉平处理的,现在想知道不拉平有什么影响

楼主:
还和OPC有关系

网友:
drc 过了就行,Nwell 还要考虑OPC,想的有点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