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元件库显示异常问题求助!

楼主(2023-08-28):
我用smic.18的工艺库的时候能正常显示元器件,然后换用tsmcn65的库里的元件以后就显示成这样,有大佬能教我怎么解决吗

网友A:
display.drf 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display.drf 问题?

应该是,但我不知道怎么改

网友:
拷贝一个tsmcn65里面的display.drf到当前启动目录下面试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