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不理解电路为什么这么去做

楼主(2023-08-28):
是一种保护,但是不太理解机理。V ’ 是接一块的。

网友A:
增加V'点的电容,令其不易被高能粒子干扰到信号翻转。另外可以减少V'漏极的面积,减少V'区域被粒子命中的概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增加V'点的电容,令其不易被高能粒子干扰到信号翻转。另外可以减少V'漏极的面积,减少V'区域被粒子命中的概 ...

很感谢,但是不能完全理解“高能粒子”的概念。有什么书籍或者文献有定义?

网友B:
这是属于抗辐照相关领域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属于抗辐照相关领域了吗

是一般MCU里面的电路,主要是不懂保护的case是什么样的

网友C:
电源域切换时的cdm防护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源域切换时的cdm防护

那本质上保护的是后级mos的gate,把CDM的高频能量,泄放到地。那么前后两种不同的地,都可以用来泄放能量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本质上保护的是后级mos的gate,把CDM的高频能量,泄放到地。那么前后两种不同的地,都可以用来泄放能量 ...

保护的是后级mos gate,所以接后级地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保护的是后级mos gate,所以接后级地

换句话说,CDM的瞬态过程中,电荷转移到后级的地,在这短暂的过程中,衬底的电位会有所变化,对保护gate有好处。

感谢大佬的解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