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QRC抽寄生问题

楼主(2023-08-28):
fab给了ict,qrctechfile,这个qrctechfile模拟抽寄生能直接用吗?
capgen生成lvsfile是直接source吗?

网友A:
你可以去看Techgen的 UG, 大概名字叫extTechgen.pdf 。了解一下从ict如何变成qrctechfile。这样你就可以查出fab给你的qrctechfile是什么状态下的,是否可以用于模拟,还是仅仅给数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去看Techgen的 UG, 大概名字叫extTechgen.pdf 。了解一下从ict如何变成qrctechfile。这样你就可以查 ...

应该是模拟用的,但是run的时候报错,怀疑是lvsfile生成有问题

cannot open VIA0_M0_OD_N: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Error: command failed with status 255

ERROR (LBMISC-215251): Error: command failed with status 255

ERROR (LBRCXM-609): Bad return status from QUANTUS run. 0xff00

楼主:
calibre2qrc遇到加密怎么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