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dc PWM control 的问题(buck)

楼主(2023-08-28):
最近在学习dc-dc的知识,看了一段时间,但目前有些疑惑想请教各位大牛。如图所示,两个都是buck,一个是电流模、一个是电压模.
(1)电流模中,Vsum是由电感电流信号Vs和斜波信号与Vramp信号叠加而成的,然后送去比较器与误差放大器输出的Vc比较产生方波控制信号d。想问一下不同负载下,电感电流也会变,那就是Vs信号也会变,Vsum也会变(比如重载下Vsum就会比轻载大),那就是说Vc信号也会变大咯?那Vc不是Vfb和Vref放大的么,正常Vout没变Vfb也没变,为啥Vc会变?如果没错的话,应该是重载Vc大,轻载Vc小。
(2)那电压模,不同负载下这边的Vc是不是也会变?那占空比不就变了?正常负载切换,输入没变,输出也不会变呀?

以上前提是基于CCM模式,默认负载切换,系统是能cover住的。如果有错误,忘大佬们指正!Thanks。

电流模

电流模

电压模

电压模

楼主:
哎呀!第三个图重复了,忽略就好

网友:
第三个图重复了,忽略就好

网友:
duty cycle change with output load...

网友A:
PWM 系统是 调节 duty cycle 对应不同输出负载 closeloop 回路,

但是, PWM 如何知道不同负载?

电压 MODE 就看输出电压,  输出电压掉下来 就拉高 duty 提高更大能量给输出.

电流模式则是 判断流过电感电流 去判断负载端电流(peak current mode /average current mode ..)duty

网友:
Vout还是有细微变化的(Load Regulation)。由于误差放大器增益较大,中间节点较大的变化只在输入产生细微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PWM 系统是 调节 duty cycle 对应不同输出负载 closeloop 回路,

但是, PWM 如何知道不同负载?

那电流模式中的误差输出的Vc点会变吗?我看书上是会变的

网友:
peak current mode control Vc當然會變阿

穩態Vc ~= iL,pk x Rcs + Se x DTsw (根據modulation law)

所以lowding 變動 --> iL,pk 變, D也會微微改變, Vc當然會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