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这个截止频率怎么算

楼主(2023-08-28):
请问各位大佬,这个怎么算,能具体讲讲吗,我算出来感觉不大肯定

最佳答案

网友:
这是运放电路,有反馈回路

网友:
写传输函数,选B

网友A:
这个传递函数分子是不是错了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传递函数分子是不是错了呀

确实写错了,已更正。

网友C:
是个非常典型的高通,直观就能看出来cutoff:
1,运放虚短,R1右就是小信号地,C1和R1组成一阶高通,input在C1左,output在C1右
2,R1和R2与运放组成反向放大,input在R1左,output在R2右,增益只与R1和R2相关
综合,信号先经C1和R1组成的高通,再经R1和R2及运放组成的反向放大,因此整个信号路劲的cutoff就是1/(2piR
1C1)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确实写错了,已更正。

你好,最后的截止频率是怎么从传递函数中得到的呢?按照我的想法,截止频率为半功率点,即传递函数的模等于1/根号2,所对应的频率。但最后我计算得到的结果却和上面所有选项都不一致,这让我比较困惑,希望可以得到你的解答,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是个非常典型的高通,直观就能看出来cutoff:
1,运放虚短,R1右就是小信号地,C1和R1组成一阶高通,input ...

说的很对  赞!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说的很对  赞!

大佬谬赞!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最后的截止频率是怎么从传递函数中得到的呢?按照我的想法,截止频率为半功率点,即传递函数的模等 ...

这是我的理解,欢迎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