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SC-CMFB和偏压问题

楼主(2023-08-28):
目前我设计好Two-Stage OTA的尺寸以及偏压
再来要接上SC-CMFB

有几个问题想问

问题一:
假设我设计的OUT1为1.15V
BIAS1电压为0.6V
接上CMFB之后
因为VCM=VDD/2=0.9
VCM - BIAS1=OUT1 - BIAS_CMFB

得出BIAS_CMFB=0.85
这样使我的M5所给的偏压与原先设计不同(原本要给VGS=0.6V)
我应该要调整BIAS1让BIAS_CMFB为0.6V吗?
还是调整VCM让BIAS_CMFB到0.6呢?

问题二:
我应该把M5,M7,M9都接上BIAS_CMFB吗? 还是建议接两个CMFB呢?

问题三:
关于BIAS 左下靠近电阻的MOS,网上资料都是将BODY脚接上SOURCE端   是否有BODY直接接地的相关资料呢?

谢谢!!

网友:
新人求问,你的那个公式VCM - BIAS1=OUT1 - BIAS_CMFB 哪个书有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