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di查看Coverage,出现Could not checkout Verdi license

楼主(2023-08-28):
我尝试了是可以的
在synopsys.src文件里添加VerdiCoverage,然后重新按照生成license方法(hostname,hostid,端口要记得正确)生成新的license,先用lmdown关掉原先license,再lmgrd重新打开新生成的license;一定要先用lmdown关掉原先license,再lmgrd重新打开新生成的license;先用lmdown关掉原先license,再lmgrd重新打开新生成的license;

参考的网址:
https://bbs.eetop.cn/thread-889837-1-1.html
https://blog.csdn.net/qq_42135020/article/details/129675302

网友A(2023-11-23):
你好,你的系统是什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你的系统是什么啊

centos 7

网友:
try:
force scl to reread license file then try cov again
or
point env to license file instead port@host
or
increase version number of src file then regenerator license then try step 1 or 2 or both of them

网友B(2025-10-05):
你好,这个.src文件一般是在哪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这个.src文件一般是在哪

破解的那个东西里面好像 是破解文件,不是在软件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