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解释工作原理及用途

楼主(2023-08-28):
模拟初学者,求教各位老师,这个电路的工作原理及用途,是一家公司之前的笔试题,非常感谢您的解答!

网友:
level shifter, 想一下Vin电压低于VDD至少一个VTH的情况

网友:
施密特输入级

网友:
可能施密特输入 ..
1invert 电源vdd    vdd – vth 间切换

网友A:
新人回答,感觉遇到新的电路的时候就要画出波形图,这样比较好分析,vin从0向上抬升的时候,此时反相器上电压为VDD,当到翻转点时,vout会从0到vdd,而当vin从高到低时,此时反相器上电压为vdd-vth,当到此时翻转点时,vout会从vdd到0.
这里固然会看到翻转点的差异,即迟滞,同时vin的高电压定多少,可以分析,这里当vin的高电压较低的时候,第一个反相器可能不工作,因此不具备level shifter的工作原理。因此可以分析该电路是用来产生迟滞的。

不用看以上分析了,下面版主大佬把论文贴出来了

网友:
从功能上看,是施密特,但是不知道这样实现的好处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人回答,感觉遇到新的电路的时候就要画出波形图,这样比较好分析,vin从0向上抬升的时候,此时反相器上电 ...

感谢您的回答,您说的很好很清楚,我又查了一些资料,应该是施密特输入级。感谢,希望大佬后续能一直帮我们初学者答疑解惑!

楼主:
也感谢大家的回答,给了一些思路,非常感谢,目前在秋招找工作,基础不是很扎实,后续可能还有一些不会的题,在不断学习,希望大家不吝赐教!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回答,您说的很好很清楚,我又查了一些资料,应该是施密特输入级。感谢,希望大佬后续能一直帮我 ...

Schmitt trigger?? 这电路确实有一定的迟滞,但微乎其微。。。
这电路老到掉渣。。。我竟然要去考古,把18年前的ISCAS论文搬出来。。。

Minimizing Power with Flexible Voltage Islands.pdf

A New Level Shifter with Low Power in Multi-Voltage System.pdf

网友:
假定其中的反相器为理想反相器,则其翻转阈值为VCC/2,VCC为其高电平。对于该图所示结构,当Vi=0时,对应Vout=0,则第一级反相器高电平VCC=VDD,因此Vi由0向1升高时,对应阈值为VDD/2。当Vi=1时,对应Vout=1,则第一级反相器高电平VCC=VDD-Vgs1,因此Vi由1向0降低时,对应阈值为(VDD-Vgs1)/2。可以看出,该输入级出现了两种不同的翻转阈值,且呈现出迟滞的效果:高于阈值后,向低翻转时阈值变低;低于阈值后,向高翻转阈值变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Schmitt trigger?? 这电路确实有一定的迟滞,但微乎其微。。。
这电路老到掉渣。。。我竟然要去考古,把1 ...

笑死我了,脸好痛啊,亏我分析一大堆,大佬牛的

网友:
版主说的没问题,本质上就是buffer

楼主:
引用 网友B:
Schmitt trigger?? 这电路确实有一定的迟滞,但微乎其微。。。
这电路老到掉渣。。。我竟然要去考古,把1 ...

牛,谢谢大佬,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