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aser trimming相关问题请教

楼主(2023-08-29):
请问各位大佬,laser triming要求在fuse的上方开窗,这个开窗会使金属线氧化吗,会影响金属线的导通特性吗?

我们打算用fuse来trim电阻,fuse上最多流过1mA电流,所以对fuse的导通特性有一定要求。

网友A:
这个开窗和pad差不多,会去除该位置的passivation。会有轻微氧化,但不至于影响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开窗和pad差不多,会去除该位置的passivation。会有轻微氧化,但不至于影响功能 ...

明白,感谢您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