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 mc仿真出现一些极端值,如何查找原因?

楼主(2023-08-29):
在跑一个Bandgap的MC仿真时,发现有一些很“出乎意料”的结果,这些结果怎么去查找电路原因呢?

mc仿真直方图

mc仿真直方图

有一些相差特别大的点

有一些相差特别大的点

网友:
帮忙顶一下

网友A:
右键,open debug environment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右键,open debug environment

感谢!!

网友B:
你这个为什么不是正态分布,全挤在中间,是不是模型不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为什么不是正态分布,全挤在中间,是不是模型不对啊

赞同,我之前也遇到过,就是model选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为什么不是正态分布,全挤在中间,是不是模型不对啊

这个就是因为有一些情况下会出现远小于均值的现象,所以把正态分布那一块给挤在一起了= =,解决了左边的那些300mV的点,右边的就是正态分布

网友:
说明电路有些地方设计得太极限,没有冗余,器件参数偏一点导致你的BG直接不工作了,而不是输出偏差,一个常见的例子就是启动电路

网友(2024-02-26):
8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