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做DC综合编写SDC时clock约束错误怎么暴露问题

楼主(2023-08-29):
如图设计,本应该由clkb驱动的部分,在编写SDC时写成了clka,两时钟异步,有没有什么办法让DC工具暴露出问题?或者流程后面的步骤能暴露问题吗?

设计文件

设计文件

SDC

SDC

网友:
check_design,check_timing这些报告一定要看,可以看到unconstrain。
dc功能
公众号也会更新 有兴趣可以看下

网友A:
你只是设置了从a到b的false path,没有设置从b到a的false path,也没有用clock group设置异步,所以实际上report timing的时候会报,但是capture path是clock a。
report timing的时候如果to clkb这样check,应该是unconstrained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只是设置了从a到b的false path,没有设置从b到a的false path,也没有用clock group设置异步,所以实际上r ...

确实给例子时忘了写,刚刚补上跑了一遍,一般的check和report还是没直接暴露出问题,只有指定-to clkb时才暴露,但一般一个项目很大,很难从一堆报告中看出问题,如果有比较明显的方法暴露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