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流模bandgap的启动电路问题

楼主(2023-08-29):
最近仿真电流模带隙基准,如图所示,电源电压1.3V,mos管为1.2v管子,当我进行失配分析时出现了电流骤降的问题,最后发现是该电路失配时可能会存在三个简并点,该电路正常工作时运放输出电压为700mv左右,仿真发现失配时另外两个简并点为八百多mv,当然八百多mv pmos也可以导通。于是想加一个启动电路把另外两个简并点去除,如图所示为参考电路,但是加上启动电路发现M10 M11根本没导通,栅极电压太高了,想问问各位该如何解决这个启动电路的问题,或者有没有其他合适的启动电路,感谢大家。

楼主:
当然如果启动电路发挥了作用后,m10 m11 确实会关断,但是我的运放的栅压根本没拉下来,还是八百多mv,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几个简并点挨得太近了,还是说不正常的简并点的运放输出也比较小导致的

网友A:
个人感觉,先调整电路,去掉多余的简并点。
启动电路是为了克服0状态的,你的电路有多个非零简并点,光靠加启动是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感觉,先调整电路,去掉多余的简并点。
启动电路是为了克服0状态的,你的电路有多个非零简并点,光靠加 ...

好的,你说的很有道理,谢谢谢谢

网友B:
这个电路中的带隙基准好像有点问题,最下面的两个三极管的基极不应该连在一起吧。他们的VBE就是要不同才有deltaVbe来产生正温度系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中的带隙基准好像有点问题,最下面的两个三极管的基极不应该连在一起吧。他们的VBE就是要不同才有d ...

而且BJT用的NPN管子,工艺支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中的带隙基准好像有点问题,最下面的两个三极管的基极不应该连在一起吧。他们的VBE就是要不同才有d ...

不好意思,忘记补充了,用的PNP,没有用它这个PPT里面NPN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而且BJT用的NPN管子,工艺支持吗?

不好意思,忘记补充了,用的PNP,没有用它这个PPT里面NPN

网友D:
你把启动电路的M14栅极接VBG电压,图上的接法VGS太低了,不一定能把M13拉下来关死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把启动电路的M14栅极接VBG电压,图上的接法VGS太低了,不一定能把M13拉下来关死 ...

好的,我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