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一个二级运放的题目希望大家帮忙解答

楼主(2023-08-29):
水平太菜,我只能答这么多。希望老师们帮忙解答一下。我写的dc增益对吗?我不太明白M7的作用是什么?还有极点问题,失调电压问题。希望老师们指导

网友A:
1的问题基本不大,毕竟sourcefollower增益可以近似为1
2的前半段对了,当然大多数情况主极点确实是A,这个要具体讨论,当然另外在输入级负载电流镜那里还有个极点,这个一般不重要。
3的后半段对了,那不叫共模反馈。
4看看拉扎维书的12还是13章来着,就差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的问题基本不大,毕竟sourcefollower增益可以近似为1
2的前半段对了,当然大多数情况主极点确实是A,这个 ...

非常感谢,谢谢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