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个时序逻辑电路设计,请老师们指导一下,这个延时还有锁定该怎样设计

楼主(2023-08-29):
谢谢大家

网友:
当A为1,启动一个计数器,计数到满足200us,并且Y为0的情况下,Y拉高。

网友A:
时间精度要多少呢,Y必须严格在210us处变为1吗?如果不是的话采用2楼的方法就好,如果是的话就不太好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时间精度要多少呢,Y必须严格在210us处变为1吗?如果不是的话采用2楼的方法就好,如果是的话就不太好弄了 ...

不是那么严格,题目里说210us正负10us就可以,谢谢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