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衬底的展出位置对lvs有影响吗

楼主(2023-08-29):
再跑LVS的时候出现了erc的错误,在datebase上显示出是衬底的错误。我是将衬底展出在源极的左边,而同事将衬底展在源极和漏极的下面就没有erc的错误,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
版图+ report 都发出来,这么描述啥也看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版图+ report 都发出来,这么描述啥也看不出来

版图是这个样子的

版图是这个样子的

               这是版图
            这是report
会显示是软连接的问题,衬底放在左边和放在下面有什么不一样吗

网友A:
在左边和下边没关系。。。softchek报在什么地方?

网友B:
LVS report勾上S选项,再跑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左边和下边没关系。。。softchek报在什么地方?

就是报在衬底那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LVS report勾上S选项,再跑下看看

S选项是哪个呀,是GATE里面的S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S选项是哪个呀,是GATE里面的S吗

LVS界面 先把LVS Options打开 然后 左边栏LVS Options—report—LVS Report Options-选S  再去跑LVS

楼主:
引用 网友C:
LVS界面 先把LVS Options打开 然后 左边栏LVS Options—report—LVS Report Options-选S  再去跑LVS ...

谢谢你的解答,很详细,很耐心。可是按照你的方法又试了一遍,现在又出现了另一个问题

网友:
说明你bulk悬空了,去好好找找

网友:
你的源和衬底没接起来啊

网友:
soft就是说你衬底是软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