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这个是什么error

楼主(2023-08-29):
小弟在做顶层物理验证的时候,输入了网表(顶层的网表)版图是只有模拟模块,pad,sram flash,电源地的连线和模拟模块的走线,没有放数字模块,数字模块之间的连线和模拟之间的连线,用gui界面跑会有这个问题,cdl不变,加上数字模块,数字模块之间的连线和模拟之间的连线就好了

网友:
把runset 路径下的所有之前缓存的数据都删掉,在跑一次就好了

网友:
没有 pin  lab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