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模拟IC里面这些models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3-08-29):
如图所示,为什么仿真时候这些models都要选择才能仿真,只选tt为什么仿真会出错?

网友A:
打开你用的model文件,在开头的注释文本中,有描述各个section各自代表什么意思
比如以你给出的Model设置来看,tt包含的应该是mos管的tt corner,bjt_tt包含了三极管的tt corner,res_tt包含了电阻的tt corner,依此类推。
所以如果你只加tt,那么包含了三极管器件、电阻器件的电路,当然没法仿真了,因为找不到model

网友:
你用什么工艺,就得根据相应的工艺文档配置模型,有头文件后才能简单地用tt这些来一键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开你用的model文件,在开头的注释文本中,有描述各个section各自代表什么意思
比如以你给出的Model设置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