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delsim仿真出错

楼主(2023-08-29):
如上图,我先使用的Quartus自动生成TB文件,然后再修改完善TB,点击运行,使用的也是Modelsim——Altera,结果就出错了。
求大佬解答

网友A:
难道不是应该看前一个Error?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道不是应该看前一个Error?

还真是,大佬一针见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