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笔试题求助

楼主(2023-08-29):
问题1:有没有不画小信号方法使用观察法求零点?
问题2:能否使用将输出短路接地的方法利用前馈通路的电流和晶体管M2的电流相等求零点?
问题3:如果可以使用问题2中的方法求零点,?M1与M2连接处是否可以同样将输出短路接地计算M1零点?

网友A:
楼主后续有思路吗

网友:
输出接地,两条通路并联并根据电流相等求零点,razavi书上讲过。
但是这两个电路里怎么看出两条通路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后续有思路吗

没有只能硬着头皮列传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