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容两段式电荷缩放型CDAC在LSB向MSB进位时产生很大毛刺如何解决

楼主(2023-08-29):
1. CDAC结构如下(图1),整数桥接电容,3bit+3bit温度计码。

2. 输入二进制数字码从000000递增至111111,瞬态仿真发现在LSB向MSB进位时DAC输出产生很大毛刺(图2)。

3. 进一步分析温度计码开关时序(图3),以输入二进制数字码000 111→001 000跳变举例,此时对应的温度计码发生0000000 1111111→0000001 0000000跳变,即低位LSB温度计码S0~S6全部翻转为0,高位MSB温度计码仅S7翻转为1;

4. 推测由于S0~S6全部翻转为0早于S7翻转为1,导致DAC输出VOUT2出现先下降后上升的巨大毛刺,请问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恳请赐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清华的大佬说是正常的,但是如果该斜坡信号接到比较器和固定电压做比较,那这个瞬时尖峰(不仅下降有上升也 ...

你的比较器工作的时候,如果是收到clk控制的,那么我们可以在dac输出斜坡稳定的点进行比较 而不是有毛刺的地方,所以不影响。

楼主:
清华的大佬说是正常的,但是如果该斜坡信号接到比较器和固定电压做比较,那这个瞬时尖峰(不仅下降有上升也有)会对比较结果有影响吗?

清华

清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比较器工作的时候,如果是收到clk控制的,那么我们可以在dac输出斜坡稳定的点进行比较 而不是有毛刺 ...

有道理,用动态比较器可以避免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道理,用动态比较器可以避免这个问题

实际也是这么工作的,当然你可以继续研究如何减小毛刺,可以降低功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