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打开某个指定的模块,virtuoso就会闪退

楼主(2023-08-29):
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网友A:
oaScan -lib xx -libPath xx/xx  -repair

楼主:
引用 网友A:
oaScan -lib xx -libPath xx/xx  -repair

提示没有oaScan这个指令

网友A:
这是virtuoso自带的,怎么会没有呢?我都一直用着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virtuoso自带的,怎么会没有呢?我都一直用着呢

没有。。

网友B:
经典的图崩了 我之前是用的 oaScan -lib libname -cell cellname -view viewname -repair 命令来修复那个会崩的图

网友:
打开就崩还是移动了才崩?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经典的图崩了 我之前是用的 oaScan -lib libname -cell cellname -view viewname -repair 命令来修复那个会 ...

我们公司没有安装oascan这个工具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公司没有安装oascan这个工具

那咋办 你问一下你师傅啥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经典的图崩了 我之前是用的 oaScan -lib libname -cell cellname -view viewname -repair 命令来修复那个会 ...

这个命令怎么使用?需要具体的库的路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命令怎么使用?需要具体的库的路径吗?

就像命令写的这么输入 从lib名到cell名,最后是view名

网友:
哈哈哈 这个问题是不是在底层调用了顶层,无限嵌套了。你可以看看是哪个cell调用了顶层,如果有svn,恢复历史版本就行。如果没有和svn,那应该是有跑过drc lvs 去文件里面吧gds找出来 重新导入吧。

网友(点评):
应该不是这样吧,这样好像服务器会内存还是什么,这个服务器所有人会受影响

网友(2025-06-15):
引用 网友A:
oaScan -lib xx -libPath xx/xx  -repair

大哥牛逼,救了我一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