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下单根电阻PEX反提的结果和四根电阻并联PEX反提的结果差很多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3-08-29):
单根电阻PEX反提出的电阻值是37Ω,四根并联PEX反提出的电阻值是4.多Ω,不明白问题出在哪里了?

网友A:
打开后抽取文件,去看看这四个电阻的阻值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开后抽取文件,去看看这四个电阻的阻值对不对

是calibre弹窗里的reset properties填的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