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轨对轨

楼主(2023-08-29):
求助,只想要两级,可不可以不要浮动电流源,直接连上,第二级用上下各用两对两级共源共栅

网友A:
这就是两级啊,cascode+浮动电流源的Class-AB,你不要浮动电流源那就直接cascode+class-A呗

网友:
浮动电流源是算在第一级里面的吧,算在folded-cascode里面,右边的环是跨导线性环,左边的是环浮动电流源。他用这个结构本来就是减小功耗的,把本来用于上下的电流源合并成了一路,并用和跨导线性环相同的偏置电压进行偏置。
论坛里应该有两篇专门将这个的论文,是同一个博士的会议论文和毕业论文,毕业论文名字叫DESIGN OF LOW-VOLTAGE LOW-POWER CMOS OPERATIONAL AMPLIFIER CELLS,里面有讲。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两级啊,cascode+浮动电流源的Class-AB,你不要浮动电流源那就直接cascode+class-A呗 ...

谢谢,我是不想要后面的跨导线性环了,直接在第二级共源共栅那里输出,然后上下都用自偏置电路,但这样,那个点(共源共栅左边那一半)就连在一起了,我不知道这样可不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是不想要后面的跨导线性环了,直接在第二级共源共栅那里输出,然后上下都用自偏置电路,但这样, ...

那应该是不可以,没见过这样设计的,有一边就只能用偏置电压来给栅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