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运放整体的跨导仿真方法

楼主(2023-08-29):
最近在仿真一个对称型的运放,仿真出来的增益以及输出阻抗之比远比输入对管的跨导乘以电流镜像的倍数大得多,所以想问一下直接仿真一个运放的跨导应该怎么设置仿真条件

网友A:
跨导和输出电阻都是交流参数,外加交流信号进行ac仿真而得到。

Gm

Gm

Rout

Rout

网友(2024-05-24):
引用 网友A:
跨导和输出电阻都是交流参数,外加交流信号进行ac仿真而得到。

牛的,!!!!!!!!!!!

网友(2024-11-28):
请问一下这个负载电容挂多大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