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SMC28nm工艺库,自己画的电感LVS报错missing instance

楼主(2023-08-29):
如题,自己用EMX画了电感,生成了symbol,在source.add文件中写入了器件,跑LVS的时候layout生成的.sp文件中没有我画的电感“ind1q12”,需要如何修改文件,生成的.sp文件才会能正常识别这个dian'gan

网友:
你在source.add 上写入了器件,说明TSMC 中没有这个器件,当然TSMC 的lvs rule file 里也不会有你写的这个器件的定义(识别器件),我一般用两种解法,1 用是metal电阻,2 加ind dumy layer  layout spi 就是断开的,(有风险,比如layout就是断开了,检查不出来)

网友A:
版图的识别层没加好吧,电感物理上就是金属连线,不加识别层的话,会直接识别成金属连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版图的识别层没加好吧,电感物理上就是金属连线,不加识别层的话,会直接识别成金属连线。 ...

请问怎么加识别层呢

网友:
应该会有IND层次的layer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怎么加识别层呢

这个我真给不了你答案,不同FAB不同工艺规定的层次不一样啊;你要看你用哪家工艺画的,然后去看设计规则,或者再简单点,直接调用人家PDK里面做好的电感,看看版图层次和你差什么就知道了。

网友B:
我们习惯在电感上加金属电阻,将电感处理成金属电阻过lvs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真给不了你答案,不同FAB不同工艺规定的层次不一样啊;你要看你用哪家工艺画的,然后去看设计规则 ...

使用的时tsmc 28nm hpc工艺库,刚刚用工艺库中的电感搭了一个简单的电路跑了一下LVS,发现工艺库中的电感也会显示missing instance,请问该如何解决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习惯在电感上加金属电阻,将电感处理成金属电阻过lvs

刚刚跑了一下LVS,发现金属电阻跑LVS时也会显示missing instance,请问这样该如何解决呢

网友:
首先,tsmc28工艺PDK库是否有电感器件?有的话看一下有什么层次差异;没有的话你要过lvs只能加金属电阻识别层然后BOX住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刚跑了一下LVS,发现金属电阻跑LVS时也会显示missing instance,请问这样该如何解决呢
...

不能吧,我也用过几次t28,都是这样处理的没问题啊

网友C:
电感两端切断,留端口 AB LVS BOX 去跑,最后流片的时候在把cell 里面两端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习惯在电感上加金属电阻,将电感处理成金属电阻过lvs

请问是在电感两个pin端直接加一小段金属电阻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是在电感两个pin端直接加一小段金属电阻吗

对的,就是这样过lvs,为了避免风险我们会加两个,左右都加,设置成不同length的,这样能区分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的,就是这样过lvs,为了避免风险我们会加两个,左右都加,设置成不同length的,这样能区分方向
...

但是这样会严重影响电感的Q值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这样会严重影响电感的Q值吧

跟你走线的金属同属性的东西,怎么会影响Q值

网友(2023-10-11):
您好,请问可以分享一下如何利用EMX生成电感symbol吗

网友:
好像他家有专门的文档讲这个

网友(2024-01-13):
引用 楼主:
刚刚跑了一下LVS,发现金属电阻跑LVS时也会显示missing instance,请问这样该如何解决呢
...

您好我用的65nm也遇到这个问题请问您最后是如何解决的呢,照理来说PDK里面的不应该出现这个问题啊

网友(2024-04-14):
自己画了个电容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感两端切断,留端口 AB LVS BOX 去跑,最后流片的时候在把cell 里面两端接上 ...

这么操作风险好高啊,忘了接的可能性还是有的,而且最终的lvs也不能检查到是否连接正确;全靠人工检查了

网友:
请问tsmc 28nm过lvs 的rule file是选的那个叫calibre.lvs的文件吗

网友(2024-05-16):
这个电感两端加金属电感,那原理图需要把电感删除,换成电阻吗?

网友:
打错了,是这个电感两端加金属电阻,那原理图需要把电感删除,换成电阻吗?

网友:
请问电感用calibre怎么提参不出来

网友(2024-11-08):
你好,请问可否提供一下t28用于EMX仿真的的proc文件,有偿,很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