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自动打孔

楼主(2023-08-29):
每次自动打孔的时候都要选择哪个层次开,然后关闭其他层次。比如我想打po_m1层次的,为了防止误打上其他层次,我就要把其他层次都关掉。每次这样弄都很费时间。所以请问如何才能实现这个功能:按1的时候自动打po_m1的孔,按2的时候自动打od_m1的孔,按3的时候自动打m1_m2的孔。好像不能用bandkey直接改,只能用脚本?

网友:
自动打孔不是可以选择打哪种孔嘛?

网友:
如果其他层次不是相同的net,在打孔的时候把more options-》connect shapes on the same net选上就可以了 吧

网友:
确实很麻烦,但是不这样很容易打错,多打

网友:
既然自动打孔的代码逻辑是根据当前显示的层判断打哪几层孔,那就可以换个思路去定义快捷键,按1的时候只显示poly cont 和metal1,按2的时候只显示metal1 via12 和metal2...这样写比通过改自动打孔的form容易多了

网友:
目前用5#的方法,觉得也很方便

网友:
通用做法都是五楼这样吧

网友(2024-12-30):
感谢,我也是想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