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t 转qrctech文件

楼主(2023-08-30):
ict 转换qrctech文件卡在了这个地方
我用的命令是 Teghen -simulation xxx.ict

请大佬们帮我看看

网友A:
generateCapTbl –ict xxx.ict –lef xxxtech.lef –output xxx.captbl

try this

楼主:
引用 网友A:
generateCapTbl –ict xxx.ict –lef xxxtech.lef –output xxx.captbl

try this

你好,感谢你的回复,我是想转成qrctech file 文件,应该和cap 文件不一样把,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感谢你的回复,我是想转成qrctech file 文件,应该和cap 文件不一样把,

...

qrctechfile 都是直接拿到的,怎么生成还不清楚,sry

网友B:
Cadence的EXT下有个Techgen,直接两步两条命令: 1、Techgen -cell -plan xxx.ict 2、Techgen -cell -parallel -autoconcat xxx.ict xxx.qrctech

楼主:
引用 网友B:
Cadence的EXT下有个Techgen,直接两步两条命令: 1、Techgen -cell -plan xxx.ict 2、Techgen -cell -parall ...

好的 我试试

网友(2023-12-03):
请问这个是啥原因呢

网友:
请帮忙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