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sdf的min/typ/max

楼主(2023-08-30):
我是前端人员,不熟悉后端,有个疑问,请教大家。

往往后端会release sdf文件, ff.sdf/ss.sdf, 每个sdf里面通过两个括号定义延时.
(pos_min:pos_typ:pos_max)(neg_min:neg_typ:neg_max)
疑问是ff已经倒掉fast了,即最小延时,为什么ff.sdf里面的括号中还有三个延时?

网友A:
(pos_min:pos_typ:pos_max)
pos指上升沿,
min应该是这条path最快的时间,后端会给一条路径加入derate,在做hold检查的时候让这条路径走的更快,在做setup检查时候让它走的更慢,我说的比较简单主要指data path,比如原来是10ps的延时,我给加入一个1.1的derate,那么这个延时就变成11ps,这是后端根据signoff要求加入的margin。
max应该是指加入正的margin,比如1.1,同理上面的min加入的应该是负margin,比如0.9
typ可能是指去掉这些derate margin的正常值
这些是我猜测,可能还需要具体看sdf文件的doc了。
(neg_min:neg_typ:neg_max)

楼主:
引用 网友A:
(pos_min:pos_typ:pos_max)
pos指上升沿,
min应该是这条path最快的时间,后端会给一条路径加入derate,在 ...

谢谢,你可能理解错了我的疑问点,我的意思是既然ff.sdf是ff corner,代表最小延时,为什么这个sdf里面的延时还分三种(min:typ:max)?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你可能理解错了我的疑问点,我的意思是既然ff.sdf是ff corner,代表最小延时,为什么这个sdf里面的 ...

是在ff corner下面我们还会加入margin,这三个可能是margin在ff corner下面的体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在ff corner下面我们还会加入margin,这三个可能是margin在ff corner下面的体现。
...

理解了,谢谢

楼主:
还有点疑问,一般foundray 会给一张signoff表格

比如上面的表格建议后端signoff这个多组合。

我的问题是,假如后端给了一个sdf对应于Check项为Setup,那做post sim反标是是不是只需要反标这个sdf里面MTM=max就可以了:
$sdf_annotate(xx.sdf.gz, tb.dut, "MAXIMUM");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有点疑问,一般foundray 会给一张signoff表格

是的,worst corner挑max来仿就可以了

而且signoff这么多corner, 后仿不可能每个corner都做,一般只挑setup最差和hold最差的两个corner

另外SDF一般不会包含derating的,毕竟用SDF没法做PBA分析,min:typ:max主要是因为SDC里的命令用了-min/-max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worst corner挑max来仿就可以了

而且signoff这么多corner, 后仿不可能每个corner都做,一般只挑se ...

谢谢,顺便再长点知识,你说的derating, PBA分析是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顺便再长点知识,你说的derating, PBA分析是什么?

derating就是传统的OCV,直接对延时做缩放;PBA在网上搜“GBA PBA”会找到详细的说明,比如GBA不管路径经过单元的哪个输入,输出的transition都一样,而PBA则依赖于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