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为什么我的带隙基准仿真出来是这个样子?

楼主(2023-08-30):
请大家看看,为什么我的带隙基准仿真出来是这个样子?

电路

电路

仿真结果

仿真结果

网友A:
从结果上看,挺好的啊!自带二阶补偿!

网友B:
是你这种bjt的特性导致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结果上看,挺好的啊!自带二阶补偿!

不是应该像一条抛物线吗?从这给仿真结果看,这个是二阶补偿吗?可是我没做二阶补偿。为什么会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你这种bjt的特性导致的吧

这个bjt是.18工艺库里面的pnp33,这个bjt的Vbe和温度T的关系仿真出来也是近似一条直线,难道还和bjt别的特性有关吗?

网友:
二次好像更好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bjt是.18工艺库里面的pnp33,这个bjt的Vbe和温度T的关系仿真出来也是近似一条直线,难道还和bjt别的 ...

为啥 你 放大器的输出 接的nmos 的gate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啥 你 放大器的输出 接的nmos 的gate啊

这个不影响吧,只要电流往下面流就行了吧。我是看b站这个视频搭的。你可以去看看。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600763a6dd5206c8d4a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应该像一条抛物线吗?从这给仿真结果看,这个是二阶补偿吗?可是我没做二阶补偿。为什么会这样?
...

好人做到底,原理图没画的是启动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人做到底,原理图没画的是启动电路!

谢谢大佬!

网友D:
以前遇到过,你这种BJT可能有问题,工艺库里面应该不止一种BJT,你看看工艺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前遇到过,你这种BJT可能有问题,工艺库里面应该不止一种BJT,你看看工艺文件 ...

好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bjt是.18工艺库里面的pnp33,这个bjt的Vbe和温度T的关系仿真出来也是近似一条直线,难道还和bjt别的 ...

你看看vbe和delta vbe的斜率呢,看看温度曲线是啥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前遇到过,你这种BJT可能有问题,工艺库里面应该不止一种BJT,你看看工艺文件 ...

大佬,这个文件怎么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看看vbe和delta vbe的斜率呢,看看温度曲线是啥样

仿真出来是这个结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这个文件怎么看?

focuses on the forward bias I-V curves including temperature effects.

找工艺说明中有温度特性的pnp

网友:
引用 楼主:
仿真出来是这个结果

有个斜率的函数,是要看vbe和delta vbe这两个的斜率vs温度,而不是vbe和delta vbe VS温度的曲线

网友:
BJT出问题概率不大,倒是那个启动电路的NMOS,正常工作的时候它可是导通的呀,是它提供的电流让BG出现了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