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MS simulation仿真save 节点语法

楼主(2023-08-30):
Hi all,上次AMS仿真二维数组问题已经解决。现在AMS仿真已经可以跑通。想请教一下大家,AMS仿真save 语句应该怎么写。我用spectre语法写的脚本save * depth 已经不管用了。看了下AMS manual tutorial,说的save command都是save state的。类似 save -simulation :ckpt1这种。关于save某些instance的某些node没有特别好的例子。想请问下大牛AMS save语法要怎么写。主要是不想错过debug的话,就要save all。电路比较大,一跑起来速度又慢又很占内存。怕爆盘。感谢大家。

网友A:
ams 是tcl语句,你可以先选择save all,然后再log文件前面会有类似于Probe -create -depth all <>的语句,你把log 文件probe setting 后面那一部分另存为.tcl文件,把depth all改成你想要的depth 1就好了。调用tcl文件在ams options - miscellaneous- add tcl files里面添加,然后把save all改成save selected就好了

楼主:
顶一下。求大佬带带。

网友B(2024-11-19):
AMS怎么save all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AMS怎么save all啊

我就是用的virtuoso界面,直接选save all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ams 是tcl语句,你可以先选择save all,然后再log文件前面会有类似于Probe -create -depth all 的语句,你 ...

好,我后面试试。有结果了再来反馈,可能到时候有不懂的还要请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