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f22的HYBRID是什么层次呢?看了剖面图,pc下面还有soi,还是不懂,求知道的大佬赐教

楼主(2023-08-30):
gf22的HYBRID是什么层次呢?看了剖面图,pc下面还有soi,还是不懂,求知道的大佬赐教,不胜感激

网友A:
layer information中没有定义吗

网友B:
Bulk exposed region, removed SOI.

应该是说不做SOI,没有BOX的区域为hybrid区

楼主:
引用 网友B:
Bulk exposed region, removed SOI.

应该是说不做SOI,没有BOX的区域为hybrid区

谢谢讲解,但是soi跟box又是什么呢?感觉设计规则里面很多规则也看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layer information中没有定义吗

有,看不太懂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讲解,但是soi跟box又是什么呢?感觉设计规则里面很多规则也看不懂
...

box就是做了SOI之后的那个外延层,形成了一个盒子。

网友:
design rule里面有解释,cadlayer那边看看

网友C:
hybrid:Bulk exposed region, removed SOI.

楼主:
引用 网友C:
hybrid:Bulk exposed region, removed SOI.

看到这个解释了,就是不太懂,我也不系哦啊的soi是什么

网友(2024-11-05):
好不容易,找到相关主题的,没有其他数据了吗

网友D(2025-04-17):
引用 楼主:
看到这个解释了,就是不太懂,我也不系哦啊的soi是什么

您好,请问是在库中哪个说明文档看到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您好,请问是在库中哪个说明文档看到的呢?

我有点记不得了,应该是Doc下面的一个文档,你去看看readme的介绍

网友(2025-05-22):
引用 楼主:
我有点记不得了,应该是Doc下面的一个文档,你去看看readme的介绍

谢谢!我找到了,这个文档后续也有DRC规则的说明

网友(2025-09-02):
引用 网友B:
Bulk exposed region, removed SOI.

应该是说不做SOI,没有BOX的区域为hybrid区

您好,有个问题想请教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