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后端修timing,插入的buffer,会改变path的逻辑吗

楼主(2023-08-30):
最近在学数字后端,关于修timing时候,学到的大部分都是通过插入buffer或者size cell ,包括MAXtrain违例,驱动小了,将dl04d4改为驱动能力更强的ckbufd8。这样是会解决问题。但我转念又想,这条路径上插入buffer或者size cell 或者change cell这不会改变原有这条path的逻辑么。改变了逻辑LVS就应该有问题才对吧。

网友A:
1.lvs比的是layout和netlist,后端改变的时候是layout和netlist一起改变,所以俩个还是一样的,lvs能过。
2.检查逻辑是否有改变,是通过后端的netlist和综合的netlist用formal工具比较,后端的netlist确实做了很多size cell, insert buffer的操作,但是这些都不影响逻辑,所以逻辑上他们也是等价的,那就认为没有问题。

网友B:
不会变啊,只是插buffer或者size cell,0 1逻辑又不会变,而且逻辑变影响的是formal,不是lvs,buffer就是相当于中间中继又给了加了一级,就像小电驴本来两块电池,你又加了一块或者换了块更大的,相当于驱动更强了,但是它的本质还是让你车子跑起来,功能并没有发生变化;假如你把电池的线接到刹车上,那才是改变了它的功能改变了它的0 1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lvs比的是layout和netlist,后端改变的时候是layout和netlist一起改变,所以俩个还是一样的,lvs能过。
2 ...

好的  谢谢 第一条能理解
关于第二条 后端的netlist确实做了很多size cell, insert buffer操作。这些操作是不会影响 0 和1两种状态。但如果我插入的是inverter或者是gate,这种就会影响逻辑性。formal就不能通过。一致性就不对。那这种改变了逻辑后,DC是不是又要重新做一次,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  谢谢 第一条能理解
关于第二条 后端的netlist确实做了很多size cell, insert buffer操作。这些操 ...

是后端找原因为啥改变逻辑了,能不能改回去,以dc的netlist为标准,后端不能改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后端找原因为啥改变逻辑了,能不能改回去,以dc的netlist为标准,后端不能改变。
...

好的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会变啊,只是插buffer或者size cell,0 1逻辑又不会变,而且逻辑变影响的是formal,不是lvs,buffer就是 ...

假如修Violation插入的cell 是inverter或者是gate呢。这种又怎么说呢。这种改变逻辑性的cell是不是基本上就不要用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假如修Violation插入的cell 是inverter或者是gate呢。这种又怎么说呢。这种改变逻辑性的cell是不是基本上 ...

插奇数inverter肯定不行,插偶数是可以的,修vio为啥会插gate??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插奇数inverter肯定不行,插偶数是可以的,修vio为啥会插gate??

好的  谢谢 ,目前在学,就是想到这一点 所以想问问,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