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数字后端DRC规则问题

楼主(2023-08-30):
在ICC做完PR,清除完所有的DRC后,导入到calibre,发现有几个没见过的DRC错误

网友A:
pr的物理检查不是sign off的,calibre过了才行,根据db报错的地方进行修改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pr的物理检查不是sign off的,calibre过了才行,根据db报错的地方进行修改就好

现在是DRC报出了seal ring 的问题,做的是一个小模块,是不是可以不管这个drc错误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是DRC报出了seal ring 的问题,做的是一个小模块,是不是可以不管这个drc错误 ...

是的,block不用管seal ring ,waive就行

网友A:
一般做calibre检查之前要把std cell gds,macro gds(or partial)的给它merged 进去,这样工具才能检查base layer,像flash gds这种工厂一般只会给个partial gds,这里的error 可以看情况waive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做calibre检查之前要把std cell gds,macro gds(or partial)的给它merged 进去,这样工具才能检查bas ...

行,谢谢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