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c优化,请问各位前辈和大佬

楼主(2023-08-30):
跑MC的时候只加了最下面的尾电流源管子和电流镜偏置管子,跑出来MC效果很差,增大尺寸好像也不太行(老师说尺寸控制在10u),管子串联也试过,叠三只效果改善也不是特别的大,请问有前辈能指导一下怎么优化吗

网友A:
这mc没啥操作窝,要么尺寸,要么过驱动电压。对于电流镜对就要增加过驱动电压了,试试保持W*L的情况下,减少w 增加L

网友B:
连好看一些,尺寸不清楚。这样才能给你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连好看一些,尺寸不清楚。这样才能给你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mc没啥操作窝,要么尺寸,要么过驱动电压。对于电流镜对就要增加过驱动电压了,试试保持W*L的情况下,减 ...

好吧,我试试,谢谢前辈、

楼主:
跑的是开环增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