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个带隙基准正负反馈判断的问题

楼主(2023-08-30):
如图,我大概清除,A B两点电压是反馈回来的电流流过他们下方电阻所产生的,但是这个环路增益不太看得懂

网友A:
请问资料可以分享一下吗

网友B:
我也想问这个问题
原文地址:https://www.elecfans.com/d/2166048.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资料可以分享一下吗

https://blog.csdn.net/weixin_39889337/article/details/112767268

我是参考的这篇博客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s://blog.csdn.net/weixin_39889337/article/details/112767268

网友C:
有没有大佬,这哪来的负反馈,小弟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大佬,这哪来的负反馈,小弟不懂

我在其他地方看别人说这两个结构都只有正反馈,评判哪个对哪个错,是通过看哪个结构的正反馈系数小于1来决定的。
但是这篇博客里头说的是,正负反馈都存在,要通过比较正负反馈系数的大小来看谁对谁错。
所以现在我也有点蒙,但是第一种仅存在正反馈的说法我看懂了,第二种说法这个博客里的计算我没看明白,所以目前我倾向于第一种说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想问这个问题
原文地址:https://www.elecfans.com/d/2166048.html

原来是这样,这个问题终于明白了,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其他地方看别人说这两个结构都只有正反馈,评判哪个对哪个错,是通过看哪个结构的正反馈系数小于1来 ...

MOS diode + R  结构本身就是一个负反馈结构

图片中那个环路增益不晓得怎么计算的,我按自己的理解计算了正反馈环路增益,B点置零,两个MOS栅极那里断开环路计算环路增益,和图片有些不一样,我在图中修改了下,还请有大佬来看看到底怎么计算啊

至于负反馈环路,图片中说A点置零,然后在哪里断开环路计算比较合适呢?

网友:
转一个大佬的解释:

但这个我刚看的时候,环路增益一脸懵,想了半天看明白了,作者吧上面的M1234的管子当作一个放大器了,放大器的输出是C点。A和B点作为运放的输入

对于L1,B点置零,从A通过M3,是共栅级放大,共栅极的Gm=1/gm3,从M3的漏极往下看是1/gm3,所以环路刚开始是gm3·1/gm3。由于M3的漏极到不了C点,只能从M4-M2走。所以后面计算了-gm4·1/gm2。由于是个电压-电流反馈,C点的电压最终反馈成电流,这个电流是gm1·VC,最后反馈到A点的电压是gm1·VC·RQ,所以有这样的环路增益

对于L2,从B点走,A点置零。B从M4到M2的漏极,是个共栅放大器,所以是gm4·1/gm2,由于直接就到了C点了,因此通过M2管反馈成电流,所以是gm2·VC·(R1+RQ)